DELL 充电模拟器 45W 65W 90W 130W 150W 180W 230W 240W

楼主(2021-01-16):
给大家分享一个。
充电模拟器。模拟戴尔原装电源 模拟的功能也很单一。
戴尔笔记本。或一体机。都有一个适配器检测信号。如果这个信号。不正确的话。会导致开机不进系统。不充电。提示你不是原装适配器,需要更换。如果你有这个诱骗器。不管是多少瓦的电源。对他来说都可以模拟( 45W 65W 90W 130W 150W 180W 230W 240W)
有了这个充电模拟器之后。在要有一个19v11A的电源。轻松驾语。戴尔圆口的充电器。原理也是非常的简单。请看下面照片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模拟器。有没有人需要?如果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开模打样。做一批。如果有需要的就到论坛里留个言吧
如果哪位同行对原理感兴趣的话。向你推荐一下这位同行的帖子

网友A:
看了半天,楞是没看懂........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楞是没看懂........

看不懂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

网友:
看起来不错,价格合适可以定个

网友:
要是把其他牌子的转接头集合在上面会不会好点,这只是个人意见

网友:
看到了这个板,想起了我以前在工厂工作的时候,,,,,,

网友B:
楼主不能再改小一点吗

网友:
高手在民间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楞是没看懂........

也就是中间那条线 psid用跳线却换到不同的 芯片!那芯片 各种功率的 五块钱一个 马云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码器这个我知道,我是说他搞的那个PCB板子,我看了半天,不知道搞的什么。

平时 少撸一点, 影响视力哦。。 要不看论坛的图都模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能再改小一点吗

这是第1回做这种的洞洞版。测试一下电路能不能成功
如果是自己画PCB电路板的话。估计1/4大小就能。放下这些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码器这个我知道,我是说他搞的那个PCB板子,我看了半天,不知道搞的什么。

其实如果不用PCB也能达到这个效果。不过有了PCB可以加一个二极管。还有一个电阻。这样保护这个后面的解码芯片

网友:
其实原理也很简单。只要接这个DS2501芯片的两个角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码器这个我知道,我是说他搞的那个PCB板子,我看了半天,不知道搞的什么。

還有妳不懂的,第壹次聽說

网友:
楼主改个惠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中间那条线 psid用跳线却换到不同的 芯片!那芯片 各种功率的 五块钱一个 马云有卖的!

解码器这个我知道,我是说他搞的那个PCB板子,我看了半天,不知道搞的什么。

H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