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7进水不升压

楼主(2021-01-16):
左侧进水有点重,把左侧一组2个USB管都拆了,接右侧口子电压只到5V,会是充电芯片问题么?还是必须补齐才会升压

网友A:
看出来是新手,给别人修吧。四个3215缺一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出来是新手,给别人修吧。四个3215缺一不可!

不是吧

网友B:
多看看那些大神分析过这个3215的,不止是不装,哪怕一个有问题都会导致不升压。论坛有帖子分析这个升压电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看看那些大神分析过这个3215的,不止是不装,哪怕一个有问题都会导致不升压。论坛有帖子分析这个升压电路的

我碰到过2台机子,有一个孔坏的也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2台机子,有一个孔坏的也正常啊

孔坏跟3215坏是两回事,搞清楚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