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反复跑码

楼主(2021-01-16):
V星b75m-ie35主板 亮机一瞬间即重新复位跑码 一直重复 更换硬件时可出现提示进bios界面 但无法进入开始重复跑码 且不卡码 供电 信号正常 bios官网下载刷过 故障依旧 没头绪了 求高人指点

网友:
复位针电压正常 跑码都是完成后重新开始再跑 即屏幕显示的一瞬间

网友:
有个技嘉主板也是这毛病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2021-03-08):
修过几块华硕B85也是这个问题    最后换IO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