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5 820 3208A触发掉电一直重复

楼主(2021-01-16):
几年前哥哥给了台坏的1465,电池也没电,来的时候开机就是屏亮 咚响一下一直重复  这几个礼拜没事就来弄着玩当学习(本人第一次修笔记本也没修过其他主板纯粹打法时间工具也不齐就一个络铁和万用表)好吧下面开始第一步拆机 挨着取线接口看有开好机的反应不

第二步   网上各种搜索吧  说是要图纸 点位图 上电时序  就迅维上找到了
第三步  根据搜索测各电感电压 对地阻值都正常, 没短路的地方 , 这下没头绪了又网上搜吧  ,各种触发掉电的文章视频 ,还是没头绪干脆全部电压都测吧,这是测的电压
除了有些1.5v是1.35V其他都能对上, 28.29.30也有3.3
后面想起论坛说可能温度保护把Q5059也直接去掉了
还是不行,又想起说掉电可能是虚焊引起供电不足,前面测量个待机电压一直都在就PPBUS_G3H这边的电压要掉
心一横直接找了个9V电源直接接在电池接口上(应该是9V供电不足造成的),这下好了不掉电了但是不认盘了,请问接下来该怎么做
一是9V需要检查哪些元件,二是不认硬盘怎么修,在测试过程中因为挡位的关系还顺坏了一个电阻一个稳压二极管(D6912)估计我是要越修越坏的

网友A:
你还是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送修吧。

搞起玩的,修好也没什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