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51m独显rtx2070开

楼主(2021-01-16):
外星人51m独显rtx2070开机后,vbios芯片电压都没有,受其他控制才上电吗?知道的说说!
      不接DGFF信号线1.8v都不出,接了就有,至少说明DGFF接口是好的叭。
        这个芯片出1.8v电压,和给BIOS供电,测静态阻值无短路

网友A:
测下转换芯片开启有没有啊

网友B:
这个机器能否点亮志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转换芯片开启有没有啊

就这个芯片,输入5v输出1.8v,另2个脚输,出接vbios8脚供电无输出,vbios旁边有个编号DG8的像是二极管有3.3V负极没电压了

,测阻值又像是二极管,真是懵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能否点亮志强?

没试过,9系U

H55

网友C:
显卡跟主板连接的那两个ping脚的零件,有的话换了,可能会有惊喜,我在仁宝流水线修护刚跑路,从线上好多都是这两个零件螺丝没打好导致开机叫的故障

网友:
九代 台式电脑cpu

网友D:
拆了bios测下,或许有短路的地方,或直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跟主板连接的那两个ping脚的零件,有的话换了,可能会有惊喜,我在仁宝流水线修护刚跑路,从线上好多都是这两个零件螺丝没打好导致开机叫的故障

我造。带了什么好东西出来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显卡跟主板连接的那两个ping脚的零件,有的话换了,可能会有惊喜,我在仁宝流水线修护刚跑路,从线上好多都是这两个零件螺丝没打好导致开机叫的故障

你猜对了,我检查了下,细针脚有高有底,修整了一下,核心,显存供电都有了,VB供电1.8也有了,但还是黑屏,主机重复启动,拔了独显核显能亮,看来这2个排线有部分触点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猜对了,我检查了下,细针脚有高有底,修整了一下,核心,显存供电都有了,VB供电1.8也有了,但还是黑屏,主机重复启动,拔了独显核显能亮,看来这2个排线有部分触点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bios测下,或许有短路的地方,或直接代换。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开机到桌面后,显卡核心0.8V,显存1.24V,VB1.8V,5V,3.3V,都有,维持大概1分钟,核心显存无供电,应该是显卡排线有问题,这东西设计的就是个坑,拆装几次就完蛋,买了新排线到货后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