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la-a162p电流0.2反复

楼主(2021-01-16):
修之前是大短路,短路的问题解决了就是0.22反复重启,各路电压正常,是不是CPU挂了,怎么测量,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打电感二级值啊,才0.22感觉还没CPU哪里去呢,应该还是又电压没出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电感二级值啊,才0.22感觉还没CPU哪里去呢,应该还是又电压没出来把

每个电感电压都正常,怀疑cpu挂了,想确定一夏

网友:
0.22的电压应该是好多电都还没有开启来吧

网友:
摸一下cpu烫不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