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品牌机电源N875EF维修

楼主(2021-01-16):
接到一台DELL品牌机电源,客户问能不能修,我一看功率蛮大的,就说不急用可以留下来修看看。

拆开一看,故障很明显。副电源炸了
好采拆的时候听到了一点响声,所以小心拆下找到碎片才知道这IC的型号TNY280PN。网上找了下没有找到这电源的资料。就找这IC的资料,顺便认真检查了后级与前级没有发现明显短路。坏的基本就是这个电源IC周边的二极管电阻与电容坏。就直接订芯片回来。

电源IC到货,装上IC补上周边二极管这些。插电试了一下,发现5V已经正常了。这电源蛮好的电源边上有个开关和一个指示灯。我测过这个开关直接与绿线相连。我试按了一下开关,能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后面测电源输出端没有电压输出。而且开关的指示灯也没有亮。想想应该是还有什么地方不正常。
这时候想到这种大功率电源一般都会经过PFC升压。然后就用万用表去在按下开关的时候测大电容,结果发现电容电压一直是290V
确定不正常。升压IC是2PCS01.手上没有,又只能订货了。一开始也不怀疑会坏到这里。

换上IC之后,这电源分两片板组合的

按下开关,指示灯亮了,风扇也正常转了。本次维修算是顺利的,花时间也蛮多的,所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去修电源了。

网友:
修电源其实不难,只是不适合电路短训班的快餐选手,还有电击风险。。。

网友:
修电源其实不难,楼主水平很厉害................

网友:
非常的厉害,可以快速的判断出损坏店

网友:
挺好的,终归是修好了的。

网友A:
有点像服务器的电源

网友:
关键是收不起价格

网友:
想知道收费多少钱

网友:
修电源是有点吃力不讨好,除了品牌机的客户,他们倒是能花个几十一百的来修。

网友:
PFC故障率蛮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服务器的电源

是服务器的

网友B:
这个要知道就修个电源,所以只能收80大洋

网友:
发现品牌子电池好多这个副电池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知道就修个电源,所以只能收80大洋

低于50的电源板懒得修,直接买,除了简单的大件毛病值得一看,小零件还不够功夫钱

网友:
维修有危险

网友:
维修电源都是有危险的,只要自己多注意就好。

网友:
大功率电源基本都是组合电路,值得一修

网友:
维修电源最担心的是,有电击风险。哪滋味,可不玩的。

网友:
二手电源太便宜了。修不划算。

网友:
我也就是读书的时候专门研究开关电源,APFC,Flyback什么的才去折腾,不然还不如直接买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