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体机V230IC炸桥维修

楼主(2021-01-16):
    华硕一体机是客户自己送过来的,有拆过,少了很多螺丝,不知道是不是被其它维修师傅拆看过,问客户说是不开机,。插可调电源,待机非常高,0.115的电流,肯定是不正常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待机芯片挂了吧。经客户同意,马上拆开机器,首先检查主板有没有明显烧,一看南桥都炸开了,6代的南桥,型号SR2CA,手上没有,某宝120一个买了,第二天换上,插电待机0.89,按开关还是没有反应,顺查发现是PU4001芯片有微热,这个是给南桥待机的1V电压,1VSUS电压,芯片型号NB671GQ-Z,又得买,板上能找到的是3,5V转换电压,没有找到与这个脚位定义一样的,第二天到货换上,还是不能开机,以得翻出下的图纸查,南桥过去的,3.3VSB电压进南桥的电阻烧断了,正常是一个0欧母的,换一个,上电,没有任何跑马迹像,直接到0.4不动了,唉,抽根烟吧,转身回来刷BIOS,在论坛下的没有一个能跑过内存,都是到0.82就定住不动,没办法,去华硕官网找到0904版的,下载过来是CAP的格式,可以用809F直接刷,编程器会自己动转换成功的,刷完开机,电流跑到1.05-1.2来回掉四次,最后上2A成功显示。其实这个机修起来也没有什么巧,换件解决的,我在这里发上来,主要是告诉大家,这机器炸南桥,会有好几个附带问题出现,不是单换一个南桥就解决的,单刷BIOS我就在论坛下了个遍,没有一个跑过内存的,才最后想到去官方下。这机器经历就是换南桥,换1.0VSUS转换电压芯片,南桥3VSB电阻无穷大,刷BIOS四项问题解决。
这是换掉后的南桥

机器具体板号,好像版本不一样,都是同一个BIOS,因为在官网就看到一个机型下载

红圈处就是NB671GQ-Z芯片,转换出电压是1.0VSUS电压,待机就存在。

下图红圈是烧断的3VSB电压电阻,正常阻值为0欧母。

以下是官方网站下载的0904版的BIOS,16MB

网友:
上一个亮机图

网友A:
这个板全网买不到,前几天修了一块也是南桥短路

网友B:
809F可以直接刷CAP格式的BIOS了?

网友:
挺详细,修机不易,件不常用也不好备

网友:
怎末会炸掉呢,我一直疑惑  前天 我也碰到一个,我还以为是螺丝刀捅到的 导致炸了

网友:
想看的都看到了,不懂的也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全网买不到,前几天修了一块也是南桥短路

叫你干桥干桥,干了南桥干转换,不行摆BIOS

网友:
厉害了,只是不知道炸南桥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
没图纸修起来真厉害啊

网友:
很佩服师傅的手艺,这次维修工程有点太复杂了,很费时间,给你一个赞,

网友:
一体机的板,不好修,看着很简单,自己修起来就难了。

网友:
好心得好思路

网友:
技术还是过硬,维修信心满满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9F可以直接刷CAP格式的BIOS了?

是的,可以直接刷,打开的时候,软件会提示转换成功,就可以直接刷的。

网友:
你这和我遇到的差不多也是炸桥!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1425-1-1.html

网友:
这个机子,南桥炸的不要修,通病了,原因是背后的USB口下面的板层变形,插入usb挤压到板层,把19v直接串电导致的炸桥,修完能开机,一插usb又炸

网友:
炸桥 这款南桥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