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一般是哪个显存的问题是n卡

楼主(2021-01-16):
这个一般是哪个显存的问题是 n卡

网友:
一般是第三个显存问题

网友:
用软件扫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显卡花屏,有好多原因的,有时候不单单是显存的毛病。论坛里有mats软件,你试试吧。

网友:
zhiyizhixxyix刚刚我一直以为949.!.:@我不会搞  谢谢了,我搞风枪吹了一下,那几个显存之后直接出火花了,

网友:
得用软件测试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