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15ISK关机自动重启,无法正常关机

楼主(2021-01-16):
Y700-15ISK,版号NM—A541,南桥附过进水,清洗前能正常进系统,清清完后,进系统点开机后自动重启,BIOS刷了官网的一样。

网友:
进水这种情况还是重点检测进水部位!

网友:
pch 附近估计要拆下来看看。

网友:
谁有修到的,这个部位拍个高清图片,没有掉件,桥下面不知道加焊一下可以不

网友:
进水坏电阻最烦

网友A:
PCH下面一定发霉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H下面一定发霉完了

开机运行都正常,未清理前还能关机,我对着点位图把这个部位电阻都检查了,也没有掉的。明天把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这都发霉了啊,问题大了,我估计加焊是没用的,要检测发霉的点了,还挺大的

网友:
干桥 ,重植吧,不要等它病入膏肓你才亡羊补牢

网友:
腐蚀严重,位置在南桥,感觉不重植一下心里怎么能舒服。

网友:
有电阻腐蚀咯

网友:
进水太严重了 还是仔细看下进水位置

网友:
修道过进水PCIE_WAKE#这个信号不不正常,导致关机自动重启

网友:
    这种最好拆下PCH重做,以免返修。

网友:
这个南桥必须拆下来重做啊,要是里面腐蚀你加焊没用的,还有就是wake信号可以查一下,要是高电平才行,也会导致这个 问题。还有就是南桥外部这边不是不掉件就没事,有些焊点发黑的都要仔细刮刮,有的其实已经断线了

网友:
重做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
信号没关掉

网友:
换桥解决了,换了2个桥才解决,现在都不敢买芯片了。一个100多,换上不能,还不保

网友(2021-02-19):
哪家买的管用的 说下哪家买的管用

网友(2021-06-04):
这还不换个桥么哈哈哈

网友:
PCH取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