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b843p dell 14-5458 不亮

楼主(2021-01-16):
la b843p dell 14-5458 不亮 刷了个站内原厂BIOS ,亮机了,硬盘认不到,是BIOS不对么?

网友:
可以在下载个BIOS 刷写测试下

网友:
换个硬盘或是吧 硬盘拆下来放到别的机器上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先换个硬盘,再下载个BIOS 刷写测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