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影金刚T1板号;NF SV1511 REV;1.1 不开机 主板被上家动过手上没图纸 求 图纸

楼主(2021-01-16):
火影  金刚T1 板号;NF SV1511 REV;1.1 不开机  主板被上家动过不下四处    拆开一看  我都要裂开了  动过很多地方   客户又执意要修   手上没图纸  求  图纸和点位

网友A:
最后一张,,我看,主板要废啊!!!!!!!上家也是,,修不上,,恢复原装 啊!!!!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我看,主板要废啊!!!!!!!上家也是,,修不上,,恢复原装 啊!!!!11

拆开一看,我都要裂开了

网友B:
没有图纸这个有点麻烦了,也不知道上家修和客户是怎么个情况,现在很多便宜报价也不修的,会是这样的后果

网友C:
买块料板修啊》》》》》》》》》》》》》》》》

网友D:
没动U已经很给面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块料板修啊》》》》》》》》》》》》》》》》

桥挂了,测量USB短的,主板1.2电杆也短的。装机给客户了。没拆之前通电不触发还以为是个小问题,我还是太天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动U已经很给面子了

是的,太给面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这个有点麻烦了,也不知道上家修和客户是怎么个情况,现在很多便宜报价也不修的,会是这样的后果

桥挂了,测量USB短的,主板1.2电杆也短的,通到桥。装机给客户了。没拆之前通电不触发还以为是个小问题,我还是太天真了

网友:
上家:我修不好的,没人修得好!——迅维王大师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我看,主板要废啊!!!!!!!上家也是,,修不上,,恢复原装 啊!!!!11

想得美,那个上家闲的没事会给你恢复原装,

网友E:
现在客户不修的  基本修不好的

网友F:
修路如湖海,水深鱼虾多,别人动过板,拆前要明说。

网友G:
二修机就算修好也没啥意义,
放弃吧,爱惜你的眼睛腰间盘和颈椎,这种机器挣不了几个钱最后钱还没捂热,转手给医院了,不值得

网友H:
好像有个差不多的可以参考,你试着搜搜,我忘了什么型号了,基本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二修机就算修好也没啥意义,
放弃吧,爱惜你的眼睛腰间盘和颈椎,这种机器挣不了几个钱最后钱还没捂热,转 ...

太对了,不做掉头发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路如湖海,水深鱼虾多,别人动过板,拆前要明说。

没说,拆机才发现。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像有个差不多的可以参考,你试着搜搜,我忘了什么型号了,基本一样的

放弃了,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客户不修的  基本修不好的

只要钱到位,再难我都想试试,不过会先给客户报风险

网友:
有的把cpu和显卡拆了,着急一装 bga还做反了的都有

网友:
你们老是怀疑这怀疑那,这板根本上家就没动手脚,目测主板是有轻微进水腐蚀,上家清洁加焊U1及Q31附近.
Q22的GS加电容出厂就有.
隔离改动是上家想跳过隔离修机,见不好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