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MT11更换桥后开机慢

楼主(2021-01-16):
希沃MT11 H81主板触发不通电,拆机检查桥3.3V引脚对地短路,更换桥后,15秒后才能亮机,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合成me啊,2021年了师傅。。。

网友:
改个me不就可以了!小伙子

网友:
合成me。不会的话马家买

网友:
还桥不刷bios??,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
换桥开机慢重新刷改me的BIOS

网友:
迅维就有视频,会员直接看

网友:
不行就找人改个me

网友:
改ME啊 都懂的

网友A:
师傅,这块主板不插到一体机上怎么开机啊

网友:
刷bois合成me就好了

网友:
这块主板不插到一体机上怎么开机啊,加我QQ我知会你

网友:
换桥必须改me

网友:
专业修希沃在此!

网友(2021-03-19):
引用 网友A:
师傅,这块主板不插到一体机上怎么开机啊

必须要有开机小板

网友:
进PE系统死机,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