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11后置打开全黑1倍2倍都是,可以读出序列号

楼主(2021-01-16):
苹果11后置打开全黑1倍2倍都是,可以读出序列号
苹果
序列号

网友:
主板原装还是后置坏了,目前手上没有后置像头

网友:
主板问题还是后置问题

网友:
11摔了不照相挺多的,相头坏 座子坏座子背面供电ic摔断线,你还是先弄个大相头吧

网友:
不知道,看是看不出来的,为何不自己试试看?

网友:
先排除外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