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MOS 管的 疑问。。。请 高手 指点 指点。。。

楼主(2021-01-16):
MOS管 输入端是 来自 公共点 19V, 然后 输出 端却是 3.3V,有些是 5V和 CPU 供电的MOS 管也有 。
为什么 这些 MOS 管的 型号 却是 一样 ??
MOS 管 是不是 本身带有 电压 转换的 功能 ??

网友:
这是开关电源  不是线性电源  mos只是负责开关  也有叫斩波。。。

网友A:
MOS管在电路中一般较常见分为P沟道跟N沟道管,MOS管输出多少电压是跟控制芯片的电压来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在电路中一般较常见分为P沟道跟N沟道管,MOS管输出多少电压是跟控制芯片的电压来决定

所以说 是 通过 G 极 来 控制 MOS 管 输出 电压值 对吗?

网友A:
是的,是 通过 G 极 来 控制 MOS 管 输出 电压值的

网友:
这个就要多学学基础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 通过 G 极 来 控制 MOS 管 输出 电压值的

如果 想代换, 从 废板堆 里,找一个 功能一样,也是 N 沟道, 可是 型号 和 生产 厂家 不同 的 MOS 管 可以吗?

网友B:
这个问题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答不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答不上来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怎么就答上来呢

网友:
论坛我记得有一篇关于mos管详细的介绍。你可以搜索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 通过 G 极 来 控制 MOS 管 输出 电压值的

通俗一点,可否认为,
g极的电压越高,s级输出电压就越高?
g极的电压是线性持续的还是脉冲呢?
震荡频率的高低是否影响输出端的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俗一点,可否认为,
g极的电压越高,s级输出电压就越高?
g极的电压是线性持续的还是脉冲呢?

还是学学课本吧,你的电路适合学下短训班,起码能用

网友:
笼统的理解就是,输入输出都接好了,控制给一个信号让管子输出一个电压,当然还需要反馈给控制端

网友:
多是开关电源,管子是开关模式,输出经反馈误差放大控制管子通断比例,电感储能电容滤波平滑输出。线性模式效率低,除非压差低,电流小,效率要求不高,可能会用,一般用集成的。用MOS管做线性稳压很少了。
基础怎么学的?这是开关电源、线性稳压原理问题。MOS管、三极管是受控元件,输出电压取决于控制电路原理。

网友D:
MOS管无非工作在两个模式,BUCK,或者LDO。
BUCK需要专用芯片配合电感斩波使用。这个模式下,Gate测量到的电压一般是方波,方波占空比决定了后面的输出电压。
LDO一般是用运放驱动,工作在线性模式,发热,Gate测到的一般是一个直流电压,这个时候MOS管就像个可调电阻,Gate的电压决定了它的阻值。

网友(2021-03-07):
引用 网友D:

MOS管无非工作在两个模式,BUCK,或者LDO。
BUCK需要专用芯片配合电感斩波使用。这个模式下,Gate测量到的电压一般是方波,方波占空比决定了后面的输出电压。
LDO一般是用运放驱动,工作在线性模式,发热,Gate测到的一般是一个直流电压,这个时候MOS管就像个可调电阻,Gate的电压决定了它的阻值。

正解!
G电压越高,mos电阻越小,输出电压越高

网友:
小小白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