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11 重启 panic full日志

楼主(2021-01-17):
把所有外配都去掉试了下。 还是重启 。  尾插如果去掉不装的话会重启吗?    手上没有原装的尾插,我记得xs 好像要接尾插排线 ,11就不清楚了

网友A:
遇到 过一次,后来把11整套底壳换成另一套原装的就不重启了,排除到是尾插排问题,换了几个原装的才好,不知道是不是有匹配度问题。

网友:
x se2 XR 以上都要装尾插,不然3分钟重启

网友:
开机排线也要考虑下 后面的mic必须音频检测到  不然也是三分钟重启

网友(2021-03-08):
引用 网友A:
遇到 过一次,后来把11整套底壳换成另一套原装的就不重启了,排除到是尾插排问题,换了几个原装的才好,不知道是不是有匹配度问题。

还有这回事。难道我的五分钟重启也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