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77-I主板开机报cpu over temperature error

楼主(2021-01-17):
如图,开机报错cpu over temperature error,进bios显示cpu温度127°,风扇全速转,装win10开机不死机不关机,已换过CPU。解决过这个问题的大佬希望能给点维修方向。

网友(2021-03-08):
换IO芯片

网友A:
io检测温度脚的电压问题吧?找相关图纸查哪个脚位,看一下电压,应该换下电阻就能解决

网友B:
盲猜最后换主板

网友(2021-04-20):
引用 网友B:
盲猜最后换主板

现在cpu温度正常了,主板温度还是爆红的!!!拆了几个不知道是电容还是电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检测温度脚的电压问题吧?找相关图纸查哪个脚位,看一下电压,应该换下电阻就能解决

不太懂电路原理图|!!!现在拆了个小东西cpu温度显示正常了,风扇也不全速啦,但是主板温度检测还是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