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配件是啥 家里电源坏了 正好拿来学习

楼主(2021-01-17):
= =换了电容和保险  上电把这玩意炸了  没经验 = =  突然来了兴趣 学习来着 没想到这么吓人   看了下 开关管也烧了 然后这个直接炸了不知道是啥了  还有需要检测些什么

网友:
没人吗没人吗

网友:
这个是电容,容量在220UF-470UF之间,电解电容,有正负极,不能安装反了,+是正极-是负极

网友:
不太懂,不过要提醒你注意安全。。

网友A:
开关管烧了 要注意 控制芯片 开关管S级接地电阻等

网友:
炸了一次 电阻 开关管 控制芯片应该都牺牲了

网友:
这种高压电路非专业人员不建议拆修,楼主

网友:
有遇到过整流桥输出功率短路的。

网友:
危险还是修主板吧

网友:
放弃吧   你的水平 应该无戏

网友:
稳住你能赢!先看pfc 380v左右有没有,没有搞前级:保险,桥堆,升压二极管等。再搞后级:主控IC有没挂,和他相关的启动电阻 续流二极管 功率开关管 过流保护电阻 反馈取样电阻 tl431  光耦 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网友:
强电部分,注意安全,大的是整流桥出来的直流滤波电容,小的是电阻,非专业人士不要碰强电

网友:
你问的是R7 吗?

网友:
我这个电源跟你差不多,就是pfc2个大电容不平衡,一个182V,还有一个是56V,电源芯片没坏,光藕跟431都没有坏,输出绿线5V时有时无,不知道还有查哪里

网友:
没有一定的开关电路知识,最好不要乱修,很危险。

网友:
哈哈 谢谢各位的提醒了 迟迟不敢下手 做了个带漏电空开的 串灯大法 不然不敢实验 这样至少不会触电了

网友:
要过年了,兄弟。还是别折腾进医院。并且主动式的不适合你,先选择pfc练练手吧

网友:
,大功率pfc的不会修,小功率的没价值

网友:
对  R7的阻值多少啊  你知道吗 说一下 谢谢 我看旧的好像是橙橙黑金 但是有人说是330欧

网友:
对 我问的是R7阻值 其他坏的还可以看到

网友:
串个灯泡靠谱,不然像我这样

网友:
哈哈哈 被炸了一次 赶紧看资料 做了个串灯大法的座

网友:
已经不短了 不过串灯 亮了一下 就灭了

网友:
橙橙黑金,阻值是33欧姆,5%

网友:
但是有人说是330欧  所以我蛋疼的是这个电阻到底是33还是330 不过已经把开关管 电源芯片 还有一个电阻换下来 已经不短了 滤波电容有330V 但是无输出电压

网友:
找了半天电路板图 万幸想起 拆另一台电脑起来看看 竟然是同型号电源 运气不错 开关管连接的 铁片电阻2个加一个二极管估计都白白了 快过年了 也弄不动零件 如果这俩换了 再没电压 真不知道往哪里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烧了 要注意 控制芯片 开关管S级接地电阻等
真的是大神啊 = =你说的全烧 日了 芯片和开关管都换了 结果不短了 但是没待机电压 放大镜看了半天 原来开关管其中一个引脚的2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都白白了

网友:
R7是330 拆了另一个电源看了 估计是因为炸了 所以棕色变成黑色了

网友:
能动手修电源的,也是要做好防护哟。

网友(2021-03-07):
总算修好了 谢过各位有过帮助的朋友 至于有些看不起小白的 哥哥也谢谢你们了 不然我也想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