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2 3g版本无法激活

楼主(2021-01-17):
  这个机器换过硬盘,但是能正常用。而且也是3g版本。
  客户摔过后电池无数据,他非要刷机看看。然后就无法激活了。
   这种情况必须要解id了吗?

网友A:
连爱思看有没有imei,没有买码写码。

有imei改wifi版,换个wifi模块

/或者查码写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爱思看有没有imei,没有买码写码。

有imei改wifi版,换个wifi模块

/或者查码写码

改了码换了wifi好了

网友:
国行好多写 激活不了  绕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