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79 短路测到 PCBB07短路

楼主(2021-01-17):
DELL G3 3579 短路测到 PCBB07短路   换330店电容还是短路 不上电容 正常开机 这个电容有什么不同吗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你图上这个电容是33U25V的,你给装个330上去。你有注意过耐压吗?首先看耐压然后再看容量的。你这电容可以装可以不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图上这个电容是33U25V的,你给装个330上去。你有注意过耐压吗?首先看耐压然后再看容量的。你这电容可以 ...

好的,谢谢,这个电容和普通电容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这个电容和普通电容有什么区别吗

普通的330电容  耐压值 不到25V            电容的基本属性问题

网友:
换个一样的装上

网友:
骚版法。。。公共点短路额

网友:
33U 25V用330 2.5V应该不行。

网友:
耐压都不同啊,这个25V的,你装的330的是6.3V的,装上就烧。装不装也可以,拆掉就行了

网友:
电容不匹配,不行的!!!!!!!!!!!

网友:
换电容首先看耐压然后看容量,基本常识

网友:
看看耐压值  别装错了

网友:
330 耐压是6v吧,你那个电容要25v 的耐压,找个老点的板子,公共点电路上的这种电容换上就好了

网友:
基础没学好,多学学基础吧

网友:
耐压都不同这个25V的,你装的330的是6.3V的,可不是就烧了。

网友:
掌握电子基础是维修的基石,尤为关键!重要

网友:
就是啊,电容能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这个电容和普通电容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是钽电容,一个这个电容可以顶很多普通电容(专业术语不记得了,所以只能这样描述了),纹波系数更小,还有其他有点。

网友:
旧板上随便拆一个330焊上去就完了,你想多了。

网友:
同样来学习的

网友:
33U 25V用330 ,电容能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图上这个电容是33U25V的,你给装个330上去。你有注意过耐压吗?首先看耐压然后再看容量的。你这电容可以 ...

耐压不够,上去就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