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报废工业电脑拆机显示屏接口定义

楼主(2021-01-17):
请问各位大神们,我有块报废工业电脑上拆下来的显示屏,这个能不能实现做显示器用?接口定义我只找到了电源,其它不清楚。

网友:
这种自己设计的驱动板估计不好搞

网友:
这样的都要转接的。

网友:
这个还是不要搞比较好

网友:
二手老屏也白菜价了,有这时间多修二台机子啊!!

网友:
看这接口走线,屏接口定义应当很特殊,,,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回复

网友:
把屏型号发上来,看看用什么通用板重新点屏吧

网友:
换个通用板就行了

网友:
这个宽接口是专门传送特殊信号数据的,不是一般的视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