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CPU 四代 I5开机导致启动2秒断电,自动重复这过程,这U还有救不?

楼主(2021-01-17):
开始以为是主板坏,没想到换CPU好了,那么原来这CPU就是坏了,把坏的CPU换到其他主板上,同样的故障,通电两秒断电,然后自动重复这过程。什么金属点都刷了好几遍了,电容也完整无缺,据客户说是坏的前天还好正常,第二天就开不了机这样了,请问这U还有得研究价值不?有无奇人异士支怪招来玩玩。直接用热风抢吹爆它怎么样!!!

网友:
我们这边建议你呢打个孔,做成钥匙扣挂件

网友:
那也只能做挂件了

网友:
能修CPU估计看不到你这个帖子,一般CPU挂了 试试插独显   单独一个槽子开机,有见过集显坏的 ,还有单通道坏的,这种半死不活的  凑合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