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维修过程中检测到某个元件损坏,而手头上没有这个元件怎么办?

楼主(2021-01-17):
本地又没有卖的,只有上网上购买,但是客户又等不急怎么办?

网友:
送走啊,着急买新的,建议你去医院看看,再着急,一道医院,和阎王见一面,什么都不着急了

网友:
同意修就放这,不同意就拿走,,,

网友:
所以平时要做好收集板料的习惯,有坏板坏卡不要扔掉或卖掉,做维修的就是这样。

网友:
看看是什么电路,如果是供电,看电压能不能改,能活运用

网友:
你这就涉及到经营之道了,想赚这份钱,就费费口舌,不想赚就,随缘

网友:
那就没的搞了!

网友:
能等就等 不等就送走  自己又不会造元器件。

网友:
他急拿回去他也用不了,直接摊牌要么等,要么拿走

网友:
一般都有我们 几个同行关系都不错可以互相拿东西

网友:
多学点理论知识,先根据参数找代用的,没有代用的看能否改电路(一般供电),再不行就忽悠留下,不愿意留就送走,让别人发财

网友:
平常坏板卖掉之前可以把一些常用或者易坏的元件拆下备用。
实在没有替换元件的就尝试改线路。
实在复杂难改的,客户又等不了就没办法了,只能让其走人。

一般我们这边客户主板坏了都是直接换,坏板留下了自己慢慢修,修出来了就放着等下个顾客卖他。。。没办法,现在电脑店利润太低,装机赚不了几块,还不如这样搞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