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寨苹果一体机板号微步K-TH

楼主(2021-01-17):
求三寨苹果一体机板号微步K-TH81G-M芯片型号,位置PU1和PU8

网友A:
RT8205MGQW RT8205M EN=CL 印丝 EN= 应该是这个,那个8脚的看看是不是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205MGQW RT8205M EN=CL 印丝 EN= 应该是这个,那个8脚的看看是不是mos管

谢谢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205MGQW RT8205M EN=CL 印丝 EN= 应该是这个,那个8脚的看看是不是mos管

已经修复,经过跑电路PU1八脚芯片应该是RT8272降压芯片输出12V电压,实测MP1482DS代换RT8272成功,功率小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