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外星人更换硅脂后响5声

楼主(2021-01-17):
今天无聊给外星人老17r4更换了一下硅脂,以前也是自己更换,这次更换完硅脂突然想起来看看主板电池有没有电,于是取下主板电池量了一下,3.2v就又装回去了,之后就正常安装好开机,结果开机就一直响5声,后来感觉是不是自己搞的硅脂多了,拆开又把多余的硅脂清理一下,继续开机,报的声音没有了,但是开机提示电脑故障,无法启动。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上图,看报错,没图看个毛线,报警5声是正常现象,强制关机再开就好了,

网友:
没图看个毛线.

网友:
BIOS电池报警呀,,,,,,

网友:
恢复系统后可以使用了,但是第一画面有问题!

网友A:
恢复系统后正常使用了,但是开机第一画面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去除?

网友:
cmos电池没查

网友:
应该还是电池吧

网友:
开机报警的时候强行关机  别断开电源  然后再按开机 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恢复系统后正常使用了,但是开机第一画面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去除?

硬盘模式设置成RAID了,进bios改成AHCI就行,bios放电以后恢复默认了

网友:
你这是开机硬盘模式,改一下就好,外星人拔主板电池第一次开机是会报警不要慌

网友:
可能这是外星人的特点,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模式设置成RAID了,进bios改成AHCI就行,bios放电以后恢复默认了

不行,改成AHIC后又提示系统错误

网友:
非维修人员吧?放电后开机报5声强关机再开就行了,第二个是BIOS设置和系统问题,不懂送专业维修人员处理.

网友:
应该还是电池问题 吧   戴尔的机器电池问题会报警5声

网友:
5短BIO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