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三星笔记本显卡驱动打不上

楼主(2021-01-17):
一台三星的笔记本显卡是1050 打上驱动显示黄色感叹号,WIN7和WIN10 都是一样,也升级了最新操作系统版本。驱动打上都是显示显示黄色感叹号

网友:
台式机上遇到过核心和显存超频,驱动就打不上,都是显示型号面前有感叹号

网友:
查下供电么,周围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大概率在显存上,跑下测试程序,看看是否拿个颗粒有问题!!

网友:
核心或显存问题

网友(2021-02-25):
换显存能好一部分。但是也遇过显卡显存全换也不好的

网友:
显卡坏 官网下载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