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和联想激光打印机刮板结粉

楼主(2021-01-17):
最近经常维护兄弟和联想的激光打印,有点烦了!都是打印不清楚或者局部清楚局部变谈,主要原因是这两种打印机的鼓粉刮板是不锈钢,用过一段时间不锈钢刮板上就会结一层碳粉,出粉不均倒至的,出现这种情况要清理刮就正常了,但有时又很频繁。维护都烦了,各位大神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自己加粉了,不是原装

网友:
加粉并且可能没有倒旧粉

网友(2021-03-19):
加钱啊看你还烦不

网友:
这个无解,最好每冷饮加粉前清理一下,并把废粉倒掉

网友:
加分前清理废粉是常识,不同牌子的粉质不同,实在不行,换个粉盒不行吗?有必要那么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