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哪位大神有联想ThinkPad S2 好用的BIOS,板号:18724-1M,附上原机坏的bios!

楼主(2021-01-17):
哪位大神有联想ThinkPad S2的BIOS,板号:18724-1M,附上原机的bios

原机BIOS,应该是坏的:

网友:
小黑分分钟,我下载看看

网友:
看了,不是高大上的bios。。。

网友(2021-03-13):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你这个机器有没有修好。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拔掉内存会唱歌。

这个电脑已经修好了!BIOS是好的!给lenovo芯片供电电路(走线)上的一个小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