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641p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21-01-20):
版号:La-9641p
机型:不清楚
故障现象:师傅回收的机器,主板局部有腐蚀,不插小电池,直接插适配器,电流显示0.3+,按一下开关,电流掉到0.00*,再按一下开关,可以上电开机,但是还没进系统,就“啪”的一下掉电关机了。插小电池,插适配器,电流0.00*,按开关可以上电开机,但后面的结果是一样的。

想到可能是CPU过热保护,用了师傅用于测试的2950M CPU测试了一下,发现还是一样的现象。
看了一下BIOS,发现没有被拆焊的痕迹,所以排除BIOS的问题,在联宝工厂维修的经历,告诉我千万不要随便刷BIOS。

在论坛上搜索一些相关的帖子,发现了一个优秀帖!与我遇到的现象很相似。
原链接: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4292-1-1.html
我粗略的浏览了一下,发现他说PU601巨烫。看了他拍的图,我从我的板上找到想应的位置,摸着这个芯片上电,发现温度急剧上升,特别烫手,赶紧拔掉可调电源。我想这难道是通病吗?帖子过程都不看了,直接看结尾。他的结尾如上图,是+1.5VS转+1.5VGS的二级电压短路。我直接按照他的步骤拆掉了这个mos管,发现问题仍然存在,用万用表测+1.5VGS不短路,那么问题不在这里。

再查+1.5VS去了哪里,发现去了桥、EC、无线网卡接口,能够怀疑的只有桥或者供电芯片有问题。
先查芯片吧,师傅正好有一样的料板。换!换!换!
换芯片,换周边电容电阻。
正换着呢,就找到了问题。有PAD点被腐蚀,刮几下发现了金属光泽,上点锡把电容焊上,本以为正常,摸着芯片上电,几秒钟后一下给我烫的缩回胳膊。

拿着放大镜又仔细瞅了一下,发现腐蚀的哪个点的上面一个工厂测试点被腐蚀没了,也就是断线了,补上线以后,上电测试,问题解决。

网友A:
这里断线的是个什么电压呀?竟然会导致触发某个芯片巨烫

网友:
有可能时间长了或受潮了导致的腐蚀断线

网友:
修好收钱

网友:
维修进液机器必定是要仔细地,楼主走了弯路了,不过好在找到问题了。

网友:
断线不是不工作吗

网友:
我这儿离开示波器双通道修不出来掉电

网友:
我很好奇为啥不能轻易得刷bios

网友:
这个机器太经典了,当年不知道出来了多少台,

网友:
干得漂亮不错,技术高超

网友:
真的挺神奇的,谢谢

网友:
细心和运气各占一半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断线的是个什么电压呀?竟然会导致触发某个芯片巨烫

这个挂开的区域目测是那一组电源的BOOT升压回路。BOOT不正常,电源IC内的上管的G得不到足够高的激励电压损耗大发热就大,就容易过热保护,这个IC保护功能还不错。
如果是外挂mos的,估计早烧上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挂开的区域目测是那一组电源的BOOT升压回路。BOOT不正常,电源IC内的上管的G得不到足够高的激励电压 ...

哟西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