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刷机报错9

楼主(2021-01-18):
苹果X刷机报错9,硬盘装了三次,还更换了一块硬盘,没有掉点,阻值正常,到cpu的通讯线路也正常,后发现码片坏了一角,大师们帮我看看这码片是不是坏了,怎么救?

网友:
发个清楚点的

网友A:
换个码片试试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码片试试嘛

还没有换过码片,里面有没有程序?

网友:
码片肯定有程序

网友:
资料保不住了 直接换码片就行了

网友B:
碎了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碎了的嘛

对的,碎了一角,从x的料板上找了一个码片,可就是不会装,太小了

网友:
手工技术不到家,多练练,夹个百十来个就会了。老师傅都能换这种小IC。

网友:
这个码片碎一点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