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 5548 插电短路

楼主(2021-01-18):
更换一个隔离管和一个电容不短路了,但是开机170毫安,没有发现什么电出来。

网友:
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
这就不好修了

网友:
这是什么贴?

网友:
你到底想说什么?

网友:
170毫安电流什么电压都没有?这可能吗

网友:
1.05vsp对地只有几欧姆对不对

网友:
最后我感觉应该是CPU挂了

网友:
看一下3.3v和5v转换电压啊

网友:
170毫安是啥意思,没听懂

网友:
大短好找故障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