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分享优派投影仪,型号PJD5111,TEMP灯亮解决方法

楼主(2021-01-18):
投影仪故障现象,开机正常点亮,可输出图像,但10秒左右自动关闭投影仪,且TEMP灯亮。此故障一般为机器检测到温度过高后报的错。
拆开机壳后,前面及右侧的两个大散热风扇都正常运转,色轮也正常运转,但仔细查发现投影镜头后的一个涡轮风扇没有转动。
于是拆机,从顶盖开始,再拆金属防辐射罩,再取下主板,再取下支架,然后看到此风扇,有两个固定螺丝,拆下固定螺丝则可提起风扇。
此风扇用手推动并没有太大阻力,但上12V的直流电不能主动转动,用手推一下则可以转动。还是把它换了,更换后机器正常使用。

网友:
很好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