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新手小修A1278 820-2936-B 无WiFi

楼主(2021-01-18):
业余新手第一次发贴,有两台都是同样的现象,蓝牙正常,wifi 打不开,测量 wifi 供电3.3v 异常,最后一查发下发现是R2060 10K上拉电阻坏,引起AP_PWR_EN信号电平低,导致不出WiFi 3.3v ,更换电阻 后wifi正常。
WiFi

网友:
你就是大师,还谦虚什么呢

网友:
这都是大神级别了。太谦虚了。

网友:
不能过份谦虚

网友:
技术可以了,不过是个小问题,应该不难

网友:
这个需要很精湛的技术了

网友:
感觉机器进水腐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