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B875-V的双BIOS,该怎么刷?

楼主(2021-01-18):
华硕PB875-V的双BIOS,该怎么刷?刷一个还是两个都要刷?分M_BIOS和B_BIOS吗?
哪位大神有可以刷亮的BIOS?

我跑码卡在24,各项电压都正常。。。只能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我貌似搞过这个bios,听不好搞的

网友:
两个BISO不一样 和技嘉不一样

网友:
左边是主BIOS,右边是me,一般刷主BIOS就可以

网友:
就各刷各呗

网友:
刷主BIOS就行,貌似有通病

网友:
刷个一个z77 的双BIOS,就是对准了型号刷,别刷错了,备份好之前的,标注好

网友:
两个一起全刷了,刷之前把原机bios备份好

网友A:
对应的BIOS在网站上刷一个试

网友B:
官方提供的直接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应的BIOS在网站上刷一个试

官方的.CAP的,而且超过了BIOS芯片的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提供的直接刷就可以了

官方的.CAP的,而且超过了BIOS芯片的长度

网友C:
你是啥编程器,我用rt809f都是直接刷官网的cap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啥编程器,我用rt809f都是直接刷官网的cap文件

用的是CH341A土豪金的那种淘宝货

网友D:
建议不要动me,不然麻烦,我有一张一模一样的,好的,要不要我备份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不要动me,不然麻烦,我有一张一模一样的,好的,要不要我备份给你

谢谢。怎么联系你?我的QQ是394893489

网友:
刷主bios就行,至于官网cap文件大了点,有的编程器如CH341A需要用Winhex软件剪切头部部分内容,16进制为偏移800字节,10进制为2048,具体看网上教程。

网友:
这个华硕双bios没搞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