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030开机听得到进系统声音 不显示 通病?

楼主(2021-01-18):
开始以为升压板故障,也没有拆机,直接淘宝发了一块,等了3天,到货换上涛声依旧。说明不是升压板,是主板毛病。淘宝一查主板天价,给客户报个价,修好150,修不好得更换主板大概得500。【先报价后动主板,万一弄报废了,也好回旋】客户同意开拆。
跑跑电压测试升压板保险只有1.5V,按说得有12V才对,测试发现主板接口处的保险一边11.5V,一边1.5V

直接上洛铁一坨锡糊上去,通电,屏幕亮机【修的太快了,亮机的太突然测试之前忘记拍照了】

然后就是清理灰尘,一拆清出2两灰,拍照发给客户,保养不及时散热不好导致的烧毁

清理干净再次拍照发给客户,客户直接转账过来了,干脆利落,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判断错的,就只能当配件了,也很难能再遇到有需要这个的了,,,

网友:
不检测就发配件啊,这样的高压条很少坏

网友A(2022-08-13):
不换保险直接一坨锡,后续不会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