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屏幕底座立柱怎么取下来?不好下手啊

楼主(2021-01-18):
(图片)

网友A:
不用拆这个吧,直接接屏幕边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这个吧,直接接屏幕边框

拆电源板下来

网友:
反面拆不了 应该就是从前面拆面框的

网友:
先把柱子上的白色塑料拆掉

网友:
从里面拆的吧

网友:
拆屏幕边框

网友:
下面不是有个塑料条吗,拿下来, 往下一拽就下来了啊

网友:
很好拆呀,翘下那块板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