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45 加电不亮

楼主(2021-01-18):
电流0.3-0.4之间来回跳变,不显示,屏幕一闪一闪的,但是无背光,就是在没有背光的情况下一闪一闪,感觉是屏供电一会有一会没有,
论坛下了一个BIOS ,不行,有没有大神知道什么问题呀?
无背光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涉及范围很大,首先BIOS有问题会引起,首先确保你的BIOS程序没有问题。那主板有供电不稳定也会引起,也就是我们说的掉电。这个问题引起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如果排除供电问题,那剩下的基本上就只有CPU本身不正常引起了。不过你可以拆了内存试看是不是还是一样上电就掉电来判断

网友:
一般同种故障现象,原因不止一种,要边测边查才能慢慢缩小范围。

网友:
谢谢热心的朋友,修好了,是BIOS的问题,又刷了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