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220短路

楼主(2021-01-18):
请问一下大神,公共点20V短路,查了公共点的电容都有阻止,拆除了之前的通病公共点的电容还没有解决,哪位大神能帮个忙啊~~谢谢

网友:
公共点20V短路,查了公共点的电容都有阻值????、那就查20V相关的原件    也可以用烧机的方法

网友:
烧鸡试一下看看!

网友:
烧了,烧不出来,后来细心看了来是内存槽下面有个公共点短路了,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