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H61-P33 不触发

楼主(2021-01-18):
板子50块同行收的,  不知道故障

上电开始可以触发,十秒钟自动关机,再次触发后无反应。。测了电池电压正常,

接着查,io供电正常,触发电路无异样,接着查桥供电,  发现这个0104s输入5v输出只有1.9左右,不对。

找了块V星废板,更换ok,一次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下了。。。。。。。。。。。。。。。。

正常是3.3V

网友:
也不注明需要测量芯片的几脚?表示没看太明白

网友B:
认真细心啊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真细心啊 。。。赞一个。。。。

谢谢。。。

网友:
这是3.3v待机吗

网友C:
板型老了吧?h61吗?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D:
好经验,感谢分享。如果配有原理图更佳。

网友:
是的。。。。。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逼  !厉害

基本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型老了吧?h61吗?

是的!! 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经验,感谢分享。如果配有原理图更佳。

这个待机电压不需要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