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暗影精灵 TPN-C133 LA-F841P,不认独显,集正常

楼主(2021-01-18):
求助机器:HP暗影精灵 TPN-C133 LA-F841P REV:1A
故障:不认独显,集正常,设备管理器里没有独立显卡

机器是维修站的机,客户是换壳的,不知道是客户摔了后出的问题还是在换壳后出的问题
检测发现,核心供电三相都是0.8V,应该是正常,显存供电没有,0V
我在一台正常的机器上测过,进BIOS界面是有1.38V,但进系统后也是没有电压,应该是进桌面转集显了吧。
显存供电芯片RT8237,开启是第3脚,开启也是0V,用表测量不是被拉低有。BIOS刷了原厂的,应该不是BIOS问题,
后来从内存开启S3上接了一个开启电压,显存供电有1.38V,但是还是不认独显。
显卡是1050的,机器无图纸,还有什么电压,无从下手了。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6477-1-1.html   你可以看看这帖  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A:
看看BIOS里面是否 有显卡切换功能  就和联想哪种的差不多 集显模式下 系统是不会显示独显的

网友:
1050和1050TI的BIOS版本是不一样的...2楼的帖子前几天看过  印象深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BIOS里面是否 有显卡切换功能  就和联想哪种的差不多 集显模式下 系统是不会显示独显的

HP的BIOS界面里的东西越来越少,没得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