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S-14ISK 版号14292-1 待机0.06不触发

楼主(2021-01-18):
联想300S-14ISK不触发,待机0.06,3.3和5V都有就是不触发,待机芯片
1275C发烫,论坛有人也有类似故障求助过都没解决,希望有修过的大神
指点指点,谢谢

板号14292-1

网友:
大哥,你发个图或者说一下零件编号呀,这样人家怎么帮你回答

网友:
一般情况下芯片发烫要看看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电源管理芯片的话,就是它本身坏了,如果是电源开关管的8脚芯片,那么后级有严重短路的地方,这个用万用表能测是不是短路

网友:
后继应该有短路,查一下rtc估计rtc短路,cpu挂:daxiao:

网友A:
这个问题你还发求助,说明你不是做维修的或者你搞维修没有多久。这个故障明显待机就不正常,待机电流偏高。重点就检查待机电路,还有你说测到有3.3V 5V电压,你没有说清楚是在电感上测到的电压还是在芯片引脚上测到的。如果芯片引脚上测到的而不是电感上测到的,那你就检查LDO主要供给什么芯片查就完事了。同时待机时无非就是EC,网卡,南桥的RTC电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还发求助,说明你不是做维修的或者你搞维修没有多久。这个故障明显待机就不正常,待机电流偏高。重点就检查待机电路,还有你说测到有3.3V 5V电压,你没有说清楚是在电感上测到的电压还是在芯片引脚上测到的。如果芯片引脚上测到的而不是电感上测到的,那你就检查LDO主要供给什么芯片查就完事了。同时待机时无非就是EC,网卡,南桥的RTC电压而已

一看就是有一定维修经验高手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遇得最多是EC短路,其次CPU短路。

网友:
Ec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