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芯片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21-01-18):
检查VR_RDY、VTT_PWRGD、以及VCC是否正常,是否还需要其它条件?其中的comp、FB不知道干啥用的?为什么COMP和FB之间用电容和电阻隔开?我只知道FB是负反馈。

网友:
维修不需要问那么多为什么,怀疑有问题就换了。下次记住这种情况就对了。

网友:
兄弟你要是感觉有问题就把他直接换一下 看看故障一样不一样就说明不是这个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A:
买本书把,几十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网友:
comp  是不是补偿的

网友:
这个是CPU供电芯片吗? 这个comp看上去像是反馈补偿,我也快忘差不多了

网友:
反馈补偿

网友:
好像这个芯片三路供电输出 看看哪个供电没有出来先,如果都没有出,测下第十脚供电,测下36脚开启,再测下36脚pg,右边一排基本都是pwm各路供电输出了,总之有供电 有开启 无输出就直接干,老师交的

网友:
补偿跟反馈脚

网友:
具体哪些条件才工作,查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本书把,几十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这个只看书是看不懂得,我买了

网友:
报个培训班吧,培训班会给你讲

网友:
你要是不懂呢,感觉是这个问题就换芯片,周边的小零件不是进水,坏的几率不大。感觉是他的问题就换了再说,不行再研究,一开始就在这研究,是不行的。修电脑最主要的是什么,修,先修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