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原件3302A是什么

楼主(2021-01-18):
技嘉Z370N wifi上的,背面靠近M2接口的角落磕掉一个件,如图,看了别人的板子,掉的应该是和右边的3302是一样的,但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主板比较新,又没有图纸。问问有没有见多识广的大哥。

网友A:
这个元件在正常的板上拆掉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等待楼主更新,长见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元件在正常的板上拆掉也不影响使用

可是我板子不开机,

网友B:
怎么感觉不止一个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不止一个件呢……

剩下还有两个,都是滤波电容

网友:
等待楼主更新分享心得

网友C:
你这板子 旁边还掉了一个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板子 旁边还掉了一个件呢,

滤波电容而已

网友:
是不是一个八角n+P沟道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