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收这主板,但发现2处有伤(见下

楼主(2021-01-18):
想收这主板,但发现2处有伤(见下图)
不知道是否严重,求解,谢谢

网友:
上面的是脏了,下面的应该用究竟擦一下判断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散热片那,好像还有一处“掉件”

网友:
东西不理想,价格上多找找

网友:
仔细观察是有些小电阻掉了,补起来是个工程,不补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感谢指点,断线了对于新手修复挺难,技术要求比焊电容电阻难

网友:
确实是那样,二楼提醒有掉片,仔细观察有多处掉片

网友:
皮外伤不打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