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70 黑屏求助

楼主(2021-01-18):
迪兰RX574 酷能版,黑屏,用定位软件测,没有报错,用 集显进系统,能正常识别型号,正常装驱动,是哪的问题啊?谁有BIOS发一个试试,谢谢大佬

网友A:
能正常过驱动,BIOS一般都没问题,你可以试试看能否挖矿,如果能,证明卡的核心和显存以及BIOS绝对是没问题的

网友A:
能挖矿,点不亮屏幕,要么是接口氧化了,要么是接口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挖矿,点不亮屏幕,要么是接口氧化了,要么是接口坏了

大佬,挖矿,怎么操作?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过驱动,BIOS一般都没问题,你可以试试看能否挖矿,如果能,证明卡的核心和显存以及BIOS绝对是没问题 ...

谢谢您的指教,问题解决了,真的是接口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挖矿,怎么操作?谢谢您

集显进系统
去ntminer.com下载软件
选择币种eth
内核选LOL开头的

如果算力极低,工具箱里打开计算模式

网友C:
你就不看看输出接口处有没有“6条腿(ESD)”?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就不看看输出接口处有没有“6条腿(ESD)”?

兄弟没少修啊,是6条腿的复合三极管坏了2N7002

网友:
好久没逛论坛了,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