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求助:佳能MG2580不上电

楼主(2021-01-18):
机器原本是卡纸,在比较隐蔽的地方,要撬起导引板才能看到,则开始用几支签字笔撬起板子,但不能成功取出,最后只好拆机,取下复印部分后,才取出卡纸。
取下复印部分时,有两条排线,撬时没注意是直接绷开的,我查看了一下,排线没有损坏,就直接装回了,接电后发现不能开机了。
以为是电源有问题,拆下电源测量发现有24V输出。然后,更换一块控制板,故障依旧。
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师傅,现才查哪?

补充内容 (2021-1-23 13:01):
目前已解决,故障是主控板故障,更换第三板主控板后正常。没想到是这个问题,连续两块控制板都有问题。至此此机修复。谢谢关注!

网友A:
是不是有的排线没有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的排线没有接上

哦,我查查,谢谢

网友:
查了,排线均已接好,今天又拆开机子,查看了一下,仍无结果。郁闷中。。。

网友B:
楼主貌似忘记了面板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貌似忘记了面板线吧

面板线当然是接好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面板线当然是接好的了,

那机器正常了。还是没电状态呢。
我上次搞一台。同行拆开就没电。
结果发现面板线拉掉了,收了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机器正常了。还是没电状态呢。
我上次搞一台。同行拆开就没电。
结果发现面板线拉掉了,收了40

我是指设备各连接均正常状态,但不能开机

网友:
目前已解决,故障是主控板故障,更换第三板主控板后正常。没想到是这个问题,连续两块控制板都有问题。至此此机修复。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