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回 Qnap x51/x53 死机

楼主(2021-01-19):
Qnap TS-251/451/651 (+), TS-253/453/653/853 Pro, J1800/J1900 Intel CPU

死机,无屏幕输出, 没有哔声
可以试着救, 但不确定能运行多久
如果万用电表测 "LPC CN1" pin 1(LPC CLK) > 2V,
焊100 Ohm 到 pin 1&10

网友A:
你这电阻太大了,换个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阻太大了,换个小的吧,

照片是从网上抓的, 示意图, 最好焊在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