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X7Plus重摔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21-01-19):
ViVO X7Plus重摔不显示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ViVO X 7Plus

【故障现象】:

【故障分析】:

  机器能正常开机打电话也有声音,说明只是显示电路损坏,摔的不是显示电感虚焊就是芯片虚焊或损坏。

【维修过程】:

  我们首先把显示座子旁边排感阻值打一下,避免疏漏此处虚焊。

  阻值都是510,正常。

  从组件标注图上我们找到显示ic在硬盘上面。

  从硬盘屏蔽罩上的小孔我们看到硬盘上方的焊盘元件掉了,拆下屏蔽罩看到此处应该是电感的,电感已经脱离。

  电感焊盘都摔掉皮了。

  更换一个电感。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完美修复。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
有理有图有手工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长长见识!!

网友:
我也想学修手机  店还不能丢 (不然没饭吃)  有什么维修书或视频推荐忙  先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