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经典小故障,不用拆主板,烙铁5分钟修复。

楼主(2021-01-19):
A1466经典小故障,今天接到一台1466,是放了几天不开机,一般这种放着不开机的,不是电容炸了,一般就是3.42g3h被拉低或者拉高,拉低不用怕,就怕那种拉高的,烧ec不说,cpu也有几率挂掉。
先插电看电流。

待机偏低,但是小绿灯亮了。

小绿灯亮了的一般来说3.42应该没有被拉低很多。而且会出现时开时不开的情况。

测量3.42电压只有2.9

FB反馈电阻在这里,阻值348K,一般我都不拆主板,都是用烙铁换电阻,不上风枪的好处是避免吹到键盘和屏幕,最大程度降低风险,但是也可以上风枪,但是要掌握好温度。

这里不推荐用松香,打上干净的焊油。

依次将电阻两边的高温锡换成低温锡。

然后整体加热电阻将其取下。

洗板水清洗干净,再打上干净的焊油。

这里我从1465的料板上拆了个电阻。

装电阻时先把电阻的一头焊住,然后整体加热电阻就可以焊好,要用镊子夹住,不然收烙铁的时候又吧电阻取下来了。

然后清洗干净。

上电测试,自动开机了。

测一下电压,电压在3.4左右正合适,如果电压偏差值过大,说明这个电阻不良。

最后就可以装上后壳螺丝收钱了,正常修复全程不到5分钟,当然我拍照片这肯定不止5分钟了。

 会员43447300鑫豆2025-8-22 19:55
 会员1188118300鑫豆2024-10-28 10:17
 会员197330300鑫豆2024-5-1 15:11
 会员713464300鑫豆2024-1-19 10:06
 会员13837182元2023-2-24 18:24

网友:
那个地方很容易进水

网友A:
你怎么在放大镜下拍的?我拍时不好定位,晃来晃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在放大镜下拍的?我拍时不好定位,晃来晃去

显微镜啊 放大镜太垃圾了

网友:
还是习惯放大镜,显微镜不真实

网友:
老司机不翻车

网友:
学习学习老司机学板,,,,,,

网友B:
吹坏过键盘。吹坏过屏幕一的档条。哎。说多都是汨。现在都是老老实实的拆下来。

网友:
不错,看来是老手了

网友:
仔细点还是好的

网友:
吹坏过键盘的老司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吹坏过键盘。吹坏过屏幕一的档条。哎。说多都是汨。现在都是老老实实的拆下来。

以前刷1398bios也是懒得拆机 结果键盘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刷1398bios也是懒得拆机 结果键盘吹坏了

那也太背了吧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比较多的,以前遇到好多没有搞定,现在明白了还是FB反馈这里全了问题

网友:
太清晰了   不错

网友:
感谢分享小零件的拆焊经验

网友:
想高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说明显微镜?求介绍

网友:
很不错,照片很清楚

网友:
A1466经典小故障,今天接到一台1466,是放了几天不开机,一般这种放着不开机的,不是电容炸了,一般就是3.42g3h被拉低或者拉高,拉低不用怕,就怕那种拉高的,烧ec不说,cpu也有几率挂掉。
先插电看电流。

待机偏低,但是小绿灯亮了。

小绿灯亮了的一般来说3.42应该没有被拉低很多。而且会出现时开时不开的情况。

测量3.42电压只有2.9

FB反馈电阻在这里,阻值348K,一般我都不拆主板,都是用烙铁换电阻,不上风枪的好处是避免吹到键盘和屏幕,最大程度降低风险,但是也可以上风枪,但是要掌握好温度。

这里不推荐用松香,打上干净的焊油。
203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188118300鑫豆2024-10-28 10:17
 会员197330300鑫豆2024-5-1 15:11
 会员713464300鑫豆2024-1-19 10:06
 会员13837182元2023-2-24 18:24
 会员14808982元2023-1-18 02:50

网友:
老板收钱收钱,细节很重要,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傻傻的自己查条件找出这个变质电阻,不知道搜论坛    怪不得有人50干桥和显卡   一搜通病  换一个 多快 ...

呵呵,有时搜论坛找到通病是因为,前面有人帮你铺路了,找到通病的人也肯定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真够心细的羡慕啊

网友:
刚好用的到,谢谢楼主,,,,,

网友:
看你们维修苹果机器得心应手就是爽啊

网友:
这年头苹果机器利润还行

网友:
这么小的电阻,用烙铁不好搞吧

网友:
学习 下次遇到可以

网友:
A1466经典小故障  好样的,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可以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楼主的表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