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2片 联想CINM70I VER:1.0

楼主(2021-01-19):
版号:联想CINM70I VER:1.0
故障:点不亮

好久没发帖了,烙铁都个把月没开了  。。。。

第一片:
              19V上电0.8A 不接内存报警  接内存不亮,点关机 不能关机。
第二片:
             19V上电0.68A  不接内存报警  接内存不亮,点关机 能关机。

故障排除:
           两板对比,开机能关机那个板 应该过了内存。主供电电压都懒得测了
           直接打VGA行场阻值,500和0 不对 拆掉VGA接口旁边 小六脚 防静电管子  故障解决!
           修好的那片主板 把BIOS备份刷到 不能关机的那板  正常点亮!
           两片板 维修结束!一个 VGA 防静电管子坏  一个 BIOS坏
          (这板注意CMOS电池电量)

附上BIOS:

网友:
路过看一看凑热闹

网友A:
大神准备跟师傅学,要转行的节奏?
居然个把月不开烙铁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准备跟师傅学,要转行的节奏?
居然个把月不开烙铁啦。。。

不接同行的了  散客的也懒得修 直接换

网友B:
拆掉不装 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不装 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不会的  只是 失去了保护作用

网友:
不是CPU的电容嘛

网友:
大师就是厉害